电子手轮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刚做了一个十字滑台。是步进电机驱动的。
现有一数控机床的电子手轮,想用手轮来控制步进电机,

1.正转或反转手轮时,电机也正转或反转。

2.步进电机的转速与电子手轮的转速成正比。 可调节比例。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才能实现?不胜感激!!

网友:
先将手轮信号接入plc,再换算成脉冲输出给步进驱动。不过机床手轮一般都是DC5v和24v的。也

网友A:
目前大部分的做法都是将手轮输出的高速脉冲信号(ABZ)接入到PLC的高速脉冲输入口,一般接PLC的手轮24V居多。手轮上有*1,*10,*100档位,对应手轮摇1圈输出给PLC的脉冲数。

其实手轮的输出速率也不快,最大也就那么20Khz吧,感觉浪费一牛刀。

网友B(2016-06-30):
我是用的西门子PLC哈,先组态高速计数器的物理输入接口,手轮的脉冲输入PLC方式采用AB相正交方式输入,可以识别进给方向和脉冲计数。正转或反转手轮时,电机也正转或反转。输出速度你直接改一下脉冲输出频率(倍频)就搞定了

网友C:
您好,我想咨询下,我电子手轮在手转的时候电机不动,要手转停下以后,电机才运转,这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手轮转的同时电机也一起转动。谢谢

网友D(2018-10-23):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咨询下,我电子手轮在手转的时候电机不动,要手...

是不是没有启动信号。

网友E(2019-05-15):
我想问一下缺少AB脉冲反相两个线能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