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3ER控制器

楼主(2015-05-10):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PLC,请教一个问题,1769-L33ER控制器的USB接口如何与电脑进行通信,RSlinx使用什么驱动呢, 谢谢。

网友A(2015-09-29):
RSLINX使用RS 232 DF1 DEVICES驱动

网友B:
使用RS 232 DF1用串口相连,现在很多笔记本没有串口了,你得去买跟USB转串口的线,USB口模拟成串口。

话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用以太网线呢?

网友C(2016-09-22):
是不是忽悠人呢,1769L3只有L31; L32E; L32C; L35E; L35CR型。哪来的1769-L33ER

网友D(2018-02-06):
有1769-L33ER型号!

网友E:
安装对应版本的Rslogix5000和Rslinx 软件后,

U口的驱动会自动安装,只要连接上,在Rslinx中就能看到USB的连接,使用该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