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欧姆龙FINS协议做的软件

楼主(2015-05-10):
程序可以实现,随意定义地址PLC内存区域如下都可以读取

        CIO = 0

        WR = 1

        DM = 2

        H = 3

        TIM_PV = 4

        TIM_BIT = 5

        CNT_PV = 6

        CNT_BIT = 7

        EM0 = 0 + 8

        EM1 = 1 + 8

        EM2 = 2 + 8

        EM3 = 3 + 8

        EM4 = 4 + 8

        EM5 = 5 + 8

        EM6 = 6 + 8

        EM7 = 7 + 8

        EM8 = 8 + 8

        EM9 = 9 + 8

        EMA = 10 + 8

        EMB = 11 + 8

        EMC = 12 + 8

        EMD = 13 + 8

        EME = 14 + 8

        EMF = 15 + 8

        EM10 = 16 + 8

        EM11 = 17 + 8

        EM12 = 18 + 8

        EM13 = 19 + 8

        EM14 = 20 + 8

        EM15 = 21 + 8

        EM16 = 22 + 8

        EM17 = 23 + 8

        EM18 = 24 + 8

等号后面的数字是程序里识别用的 这里我只是复制了一下程序内容

可读可写

数据类型支持

        Bit = 1

        Uint = 3

        LUint = 4

        Word = 5

        DWord = 6

        BCD = 7

        LBCD = 8

        Float = 9

        Hex = 10

通讯方式支持

        UDP = 1

        COM = 2

        TCP_COM = 3

本来是可以支持TCP/IP的 同样以太网通讯UDP比TCP/IP速度快的多,所以就不支持了。com是直接PC的com口接PLC通讯,TCP_COM是通过串口服务器来实现的

如果有人想要我可以出售:)500块包教包会(只是使用,协议处理DLL不公开,其他部分可以适当公开)

附件中有程序安装包,程序框架可以支持驱动扩展,暂时不支持的设备可以把写好的驱动放到特定文件夹中做一些配置后程序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A(2015-07-16):
你这么厉害,应该把这东西卖到国外去哦····

网友B(2016-04-08):
你这么厉害,应该把这东西卖到国外去

网友C(2019-02-26):
你这么厉害,应该把这东西卖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