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转过来的入门PLC的小弟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5-05-10):
做了一年的DCS,横河的工程部,这玩意真是折腾人,出差忒多了,而且动则上万个点,导致新人就只能画画人机界面,做做典型回路,说实话,大闲人一个,复杂回路都不给机会,伤心了。

广投简历,收获了一个PLC的职位,用的是信捷PLC,职位要求是会三菱PLC,会C语言的有工作经验者有限,优秀应届生亦可。是做PLC项目承接的公司,感觉还行,我这人吃苦惯了,在外企轻轻松松无压力,我很没安全感,私企如果事情很多的话,别是杂活,我都开心。

好了,废话混个脸熟,下面转入正题,之前在学校用三菱做了一个课程设计,然后大家都懂了,秒忘。为了在面试的时候,让我显得我真的是做过PLC的,求大家指教:

*问题可能很弱智

三菱PLC的I/O口,输入端,通常的办法是不是,COM端接24V,开关元器件连接COM与X端,如果开关原件闭合,那么X和COM联通,内部的|-X-|就是闭合状态?好了问题来了,那么检测的的是什么呢?是X端获得24电压,还是X端和COM端之间联通?----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24V的电源的正极接到X端上,那么会怎么样?【如图1】

网友A:
这怎么说清楚呢,你可以把I或O都看成是一个开关,输入端X和COM,是一个开关,但这样闭合没有电信号触发内部光电开关,所以,还得给它一个电源,可以用PLC自带的,也有可用外部的开关电源。输出端同理,里面就是一个继电器触点。

网友B:
从你提出这个问题,给你两个建议:

1,继续再干两年DCS。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证明你对DCS的硬件很缺乏认识呀!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干核心的活吗?你还不能胜任!

2,建议你看三菱PLC硬件手册。毫无疑问,就凭借你现在的硬件知识,去干PLC,难度会更大。

DCS学好了,再看过程控制中的PLC项目,就是个渣!

PLC中,运动控制才是难度最大的项目,通讯系统对于过几年的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了。

楼主:
DCS的硬件(横河)我知道的应该懂基础了吧,信号先进端子柜,根据信号类型接FCS上的I/O卡件,FCS的CPU可以拖2网线(BUS1,BUS2,通常冗余用4根)接网络柜然后通过2/3层交换机在同一个DOMAIN或者不同DOMAIN里面通信,我做过I/O口的测试,输入的话,信号发生器正负极对应端子,调4-20MA的电流值即可,内部点对应的PVI模块的faceplate的PV就会有相应的值,但是关键是,DCS输入都是至少两线啊,也没有COM端,很好理解,负极就是0V,正极电压4-20MA变化对应内部量程0%-100%变化。

三菱PLC输入的标志是什么呢到底,我之前找不到输入的硬件结构图,所以不懂,不过前两天我上网找资料大概找到了,我下面说一下,您帮忙看看是否正确:

输入的关键在于,COM和X端,在三菱PLC内部有连线,COM和X端如果有足够电流,驱动LED,内部即可完成光电转换,表示X端有输入。

方法一:COM接24,COM与X之间开关常开,按下后COM和X短接,X端有输入。

方法二:PNP传感器,24V输出,OUT端在传感器动作时,与24V连通,COM接OV,传感器OUT接X,NPN传感器反之,COM接24,OUT接X,动作时OUT为0V。

您看对与否?

同时我想从DCS转PLC的原因还有在于:

1、DCS项目动辄上万点,一旦机柜打包送现场开机,上万点的调试随便半年以上,我即将结婚,不想出长差,PLC的项目,点数不多,出差时间通常在10天到一个月左右,我能接受频繁短差,不能接受一次的长差。

2、目前所在公司接的DCS的项目过大,目前的项目5万点,人数40人,导致分工过细,不是说我不到资格不能做复杂的控制,是项目分工太细,三年的师兄,很多只会一块知识,例如负责硬件设计,选型的师兄只会最基本的软件组态,不是他们不努力学习,是因为分给的工作就是如此,会了一项技能以后,长期做同样的工作,因为点太多,必须服从项目安排。这样导致成长很慢。

3、做PLC的话,如果是5人左右的项目,我可以参与整个过程而不是一块知识,投标,选型,报价,功能沟通,设计,验收,现场调试,在小项目里面,我每件事情,都有机会打下手而入门,进阶,这样我5年勤奋的干下来,独立接项目应该可以,而我公司的投标报价有专人负责,甲方找了设计院设计工艺,工艺实现设计方案由主管工程师直接负责,5年以内的都没资格碰,方案定了,我们按照方案照搬做。

综上,考虑到DCS的出差,技能增长,都不和我意思,而我通过和我做PLC的同事交流以后,觉得PLC的工程更适合我,所以想转。

有点啰嗦,因为我大学同学就我一个人做DCS,其他的单片机PLC,父母亲戚只会说不要太累之类的话,所以我平时的苦闷难以和人倾诉

引用 网友B:
从你提出这个问题,给你两个建议:1,继续再干两年DCS...

楼主:
我写的一个程序,原题是气缸控制的,我就当LED理解,您能帮忙看看正确与否吗

原题:

有一个汽缸,编程使它伸出停3秒,缩回停2秒,再伸出停3秒,伸出缩回为一个循环,完成是个循环后停止。

引用 网友B:
从你提出这个问题,给你两个建议:1,继续再干两年DC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的一个程序,原题是气缸控制的,我就当LED理解,您...

 可以实现。

X1启动时最好用下降沿,上升沿也可以。要不然按钮如果卡死了,就停不下来了。

10次循环计数用T2上升沿(因为这才是一个循环完成的判断条件),且这行上移动一行到RST M1这行之前。不用上升沿的话,PLC扫描一次,C0就加一了。

C0到达10后,RST M0,还有RST C0本身。

大概如此,没有细看。你自己再看下,这个就是个间隙振荡器,随便找个PLC教程都有案例,比你这个编程方式还要精炼些。

网友C:
先上个FX2N的接线图给楼主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S的硬件(横河)我知道的应该懂基础了吧,信号先进端...

大公司就是这样的,会故意的限制你的业务范围,目的是保证公司稳定和工作效率。但好一些的公司会提供异动的机会,这个岗位干烦了可以到其它岗位再干。看来你们没有这种人性化的制度呀!欧美公司好多都有,日系不晓得。

找个小点的工程公司干PLC吧,待遇估计会少很多,但保证会更累。如果希望学习到你想学的那些东西也要混到项目经理才能接触得到,还是要好几年的。

小公司,项目追急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哟,要有心理准备哟!

通吃DCS和PLC,到35岁,就是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