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控板怎么修?

楼主(2015-05-10):
手里有几块这种主板,都是不读内存的,有没有对电脑主板比较了解的坛友能指点一二呢?
使用的CPU VIA esp8000 ,北桥 PN133T, 南桥 VT82C686B.
具体表现:接入5V电源,电流上升到2.4A左右就不能上升了,取掉内存,电流相差不大。各组电源电压正常。
正常主板能上升到3.2A以上,再回到2.8A左右。(只装内存不装卡的话)
曾买过几个北桥回来更换,有一块好了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其它的几块都是原样不变。

楼主:
时钟正常,就是内存旁边的那个QFP封装IC。

网友A:
量bios波形对比,点画面。

网友B:
上过诊断卡没有,能跑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