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线径的导线能并联吗

楼主(2015-05-10):
?原来装的6平方铜线,现在加装了大功率的电器,原来的线用起来发烫了不能满足,现要换大一号的又费事,能用4平方的铜线并联原有的6平方铜线做主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

会因为线径大的优先流通而产生电流量不均而产生并联的4平方线起不到效果吗?

网友A:
你多虑了。如果把电线当作负载看,确实会有这样的效果,粗线的电流大。但所有粗线,还不是一根根的细线绕在一起的,一般你六平方和四平方的线,电流能大到哪里去????

网友B:
6平方+4平方=10平方,材质相同电阻率几乎是相同的,考虑发热就降低规格使用当它是8平方导线使用就是了。

网友C:
2根导线并联,散热条件更好,其安全载流量会大于10平方线。

任何截面导线并联都不会有问题,只要接头处理好。电流是由电阻大小分配的,电阻小电流大,也就是说截面大通过电流大,截面小通过的电流小。

电流通过导体发热就会自动均衡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根导线并联,散热条件更好,其安全载流量会大于10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导线并联,散热条件更好,其安全载流量会大于10平方...

新增的电线不走原来的铺设的管路,所以长度会和原来的6平方电线不同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虑了。如果把电线当作负载看,确实会有这样的效果,粗...

新增的电线不走原来的铺设的管路,所以长度会和原来的6平方电线不同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2根导线并联,散热条件更好,...

不会。哪根导线因为电流大热了,阻抗增加,电流自然不会再大了。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

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E(2015-06-09):
电线接头要特别处理好,要不然很容易电线绝缘损伤掉的。

网友F:
当然可以了,其实就跟河水一样,河道流不急时,在河道旁边挖一条导流渠疏导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G(2015-09-02):
只要不是相差太大距离太远,比如185的和10平方相隔一两百米,的并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只要材质相同,你把两根导线看做两个并联电阻就可以理解了,只要导线等长,电流是自动按截面大小分配的。

网友I:
完全可以的,没有啥,不用考虑分流的问题,这个差别不大,即使大了也会根据电阻自动分流。

网友J:
你们的解释都看了。我用一个另类的解释方法解释一下。

假设现在已经有两条50平方的线并行输电。那么问题来了。现在需要再并多一条50平方的线,行不行呢?全部人毫不怀疑的回答。行,就是相当于三条相同的并在一起,有什么不行。

结果出来了。其实我告诉你,原来的两条50平方的其中一条是由两条25的并在一起的。

网友K(2018-12-01):
可以的。导线并联起到分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