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

楼主(2015-05-10):
单位拥有一台自动化设备  链条行走采用台达ASDA伺服驱动器

由于链条偶尔会脱离轨道  造成设备损坏  当然  驱动器会报警过载或过负荷  但为时已晚

现欲降低驱动器报警电流 即链条稍有阻力即报警停机

但该调整哪个参数呢  试着调了P1-12   13  14   原设定100%  改为10%  无济于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