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施耐德变频器 modbus

楼主(2015-05-10):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所以隔了这么多天才来回复问题。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就是Factory   Setting Parameter的设置项目应该是用户可以自由设置的吧,那么这个参数设置里应该填写什么值呢?是不是该填写参数的编号?比如说想观测加速时间的话,就设置为501.0呢?另外图里面的ETA,RFRD是个什么意思呢?说明书里没有相应的解释。不好意思,因为是初学,所以竟是些简单的问题。。。 不过这个说明书有点儿太简单了,初学者看不明白,尤其是通讯的部分,能不能出一本初学者指南什么的啊

控制字1从12761(16#31D9)开始往里面写

速度给定是12762(16#31DA)

剩下的你懂的

楼主,附件为ATV12变频器的逻辑控制图。
目前,施耐德几乎所有的变频器在控制时都要遵循同一逻辑控制图。也就是附件中的所示,变频器的状态必须进入到16#XX37状态时,楼主再发调速命令,此时变频器才会动作(这就是楼主直接发调速命令,变频器不动作的原因,主要是变频器没有进入16#XX37的启动状态导致的)。否则根本不会动作。
在控制变频器的时候,必须时刻检查变频器的状态ETA,然后根据ETA的不同状态,发送不同的命令。直到变频器进入163XX37状态,才可以调速。即便在停变频器或者复位故障时,操作也是类似的。
如果需要ATV12变频器相应的手册,我也可以发给您。

楼主:
好,正好是我所找的????????????

网友A(2017-01-16):
谢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B(2017-06-11):
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计划几个几个刚刚个看个个个

网友D(2018-05-21):
学习一下 学学学

网友E(2019-10-13):
找到了,找的脑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