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消防泵控制柜改造,求建议

楼主(2015-05-10):
这类控制柜有什么设计上的缺陷吗?

如何改造呢?

网友A:
消防柜倒是做的不少   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网友B:
里面有时间继电器,貌似用LOGO进行改造可以满足要求了,假如还有压力检测并恒压供水的话,弄个小触摸屏加PLC也是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时间继电器,貌似用LOGO进行改造可以满足要求了...

_______________

感谢走走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