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与欧姆龙CP1E的通讯线怎么接?

楼主(2015-05-11):
TK6100i与欧姆龙CP1E的通讯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只能通过COM口,TK6100i

Com1: RS-232/RS-485 2w/4w,

Com3: RS-485 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通过COM口,TK6100iCom1: RS-23...

 跟没说一样

网友B:
自己去看看触摸屏手册

都有图

你买屏的话,合格的供应商会提供连线的

网友C(2017-08-07):
知道,rs232是用2,3,5管脚。那么485用哪两个管脚?

网友C:
欧姆龙那头一般接2,3,9.   4,5短接就可以了。2--2,3---3.5---9.

网友D(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