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汇川编程问题

楼主(2015-05-11):
我想在PLC里面做一个如果有XO输入YO输出那么执行一个程序,如果有XO输入YO没有输出那么就跳到另个程序,不知道能用那个指令实现?

网友A:
LD X0

OUT Y0

LD Y0

CALL

P1

LDI Y0

CALL

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X0OUT Y0LD Y0CALLP1LDI Y...

嗯嗯好的谢谢,我今天刚刚想起来用逻辑指令编著,之前编梯形图习惯了。

网友:
其实是一个程序    没什么差别

网友B(2015-10-29):
    还是习惯梯形图

网友C(2021-01-13):
习惯梯形图,学习中。

网友D(2024-05-20):
跳转指令,用Y0当跳转执行条件

网友E(2024-08-28):
大佬,牛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