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355变频器与宇电仪表连接控制

楼主(2015-05-11):
我想用宇电仪表518X3I4控制变频器运行,输入输出0-20mA,在仪表上给定的转数和变频器显示的转速偏差较大,感觉电机无法正常控制,我采用的是ACS355变频器,模拟量输入1,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弄过这样的东东,谢谢

网友A:
  1. 控制器模拟信号输出电流信号串入记录仪信号是要衰减的。

  2. 模拟信号输入输出是要信号整定的

  3. 不知道你做什么控制,是pid吗,问题不清楚。转速偏差较大,是上下波动较大还是数值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