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风机的运行电流超出其额定点流值

楼主(2015-05-11):
是这样的,最近检测到电机控制柜老是跳闸,经测量电机的运行电流大于额定电流造成甲流继电器过流跳闸。但是测量电机的内阻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电机内阻是什么参数?跟运行电流有关系吗?

风机负载配套电机容量接近额定,当风机的通风道设计不合适时,会造成电机超载。比如排风阻力过大,进风阻力过小;与空气对流方向相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阻是什么参数?跟运行电流有关系吗?风机负载配套电机容量接近额定,当风机的通风道设计不合适时,会造成电机超载。比如排风阻力过大,进风阻力过小;与空气对流方向相反等。

也就是说可能不是电机本身跟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把电流续电器调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阻是什么参数?跟运行电流有关系吗?风机负载配套电...

严重同意!两种可能

  1. 机械问题,电机轴承或其他机械问题造成阻力增大

  2. 风道问题,检查风道是否阻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电机内阻是什么参数?跟运行电流有...

一定不是电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