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大家有啥好的建议

楼主(2015-05-11):
想学习下西门子软件,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求推荐

网友A:
看你想学习哪方面的,如果想学习编程,建议先在网上下载一本系统手册看看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学的话,还是很艰难的。最起码你得知道指令和逻辑关系,然后才是与触摸屏、组态通讯,最好还是进入自动化公司比较好,大的公司如果遇见好的师傅,成长还是比较快的,小公司前期虽然艰难点,但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小项目,前期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C(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

网友D(2022-04-04):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