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就地、控制柜三处控制怎么弄

楼主(2015-05-11):
有一个煤矿的项目,要求是这样滴:

电控系统主要由PLC控制设备起停,并接至上位机,对主要设备、仪表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设备的控制方式包括:远程集中控制(PLC控制)、配电柜控制和就地控制。操作员在集控室内采用远程集中控制方式按照系统设定程序自动或手动通过上位工控机对设备进行操作。当设备检修或PLC等远程集控设备故障时,操作人员通过就地控制箱上的按钮采用就地控制方式对设备进行操作。当安装调试配电柜或PLC等集控设备故障时,操作人员通过配电柜面板上的按钮采用配电柜控制方式对设备进行操作。

控制回路应该如何构思设计??如何避免相互之间的干扰?

网友A:
个人感觉|:手动和自动要分开设计。手动不经过PLC等自能仪器。自动当让是经过PLC控制。在自动出现故障情况下,手动应该可以操作的。

网友B:
配电柜控制,看不懂?远程与本地控制都好理解

网友C:
三地采用并联方式,各方式独立电路, 配电柜控制不就是就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柜控制,看不懂?远程与本地控制都好理解

就地就是设备旁边有就地控制箱,配电柜大概就是设备的配电箱上面还有按钮也能控制,我也搞不清为啥煤矿要分两个

楼主:
再问一下,24V信号在100米的信号线的另一端衰减明显吗,会不会影响信号传递???

网友D:
这样的项目以前做过,当时应该是柜体和操作柱设计使用转换开关切换,转换开关的操作柱上,盘柜上也有切换远程和就地控制的转换开关,电气回路就是起保停回路。基本上,你看看你那边情况是否可以这样做。煤矿项目还需要考虑防爆不防爆选择操作柱。

网友E:
通过转换开关切换操作:1.就地/远程开关,就地通过就地按钮箱操作,远程通过配电柜或者上位机操作;2.手动/自动开关,手动通过配电柜上的按钮操作,自动通过PLC或上位机操作。

网友E:
最上级是就地/远程开关,远程那边接下来是手动/自动开关

网友F:
PLC与上位机一般选485通讯方式,就地控制和电控柜控制可以是接到PLC端子的各种开关和传感器,它们之间没有矛盾,也没有干扰,剩下就是程序设计了。

网友F:
并联控制,不必通过开关转换。

网友G:
首先做出来纯硬件就地控制系统,然后再把远程控制加挂进去即可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先做出就地控制系统,然后在就地箱上增加就地/远程旋钮,通过就地/远程旋钮转换接受命令为就地或远程;

远程为PLC控制,就地和远程命令需要使用继电器隔离开来,继电器的输出并联给到受控端(如接触器线圈、变频器等)即可。

24V信号使用100米的信号线传输衰减明显,建议在就地箱增加24V电源;

网友I:
加个转换开关或者加几个继电器就能实现啊

网友J(2016-03-28):
远程为PLC控制;就地控制通过就地按钮箱操作; 配电柜控制原来设备上的通过配电柜上的按钮操作!

网友J:
远程为PLC控制;就地控制通过就地按钮箱操作; 配电柜控制通过原来设备上的配电柜上的按钮操作!

网友K(2018-09-13):
学习了,正在做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