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平方铜芯线走200A电流 出现电线严重发热,求分析,,,

楼主(2015-05-11):
如题 ,
               一电窑,23组 硅炭棒 发热,三相三线输出, 控制过程: 温控表---触发器----可控硅----硅碳棒.
             电源进线三相火线用3X150平方铜芯线(品牌:金联宇),零线:35平方铜芯线(品牌:金联宇)

情况是:

             初调,每组输出10A电流,两组温控表有问题未开,共200A输出,每组电流表显示10A左右,总电流表显示200A,三相电流平衡,用钳表测与表显示相符,
              但电源三相进线发热严重 ,具体原因求高手分析,,,

网友A:
怀疑相间有短路,有摇表摇相间电阻。

网友B:
楼上的很有可能存在哦

网友C:
有各段的照片吗?看看布线情况在分析。

网友C:
最好表示出发热点在哪里

楼主:
没有摇表,用万用表测过相间电阻,没有短路,,

楼主:
三根相线整条线都发热

引用 网友C:
最好表示出发热点在哪里

楼主:
没有摇表,用万用表测过相间电阻,没有短路,,

引用 网友A:
怀疑相间有短路,有摇表摇相间电阻。

网友D:
首先,不可能是短路,短路电流直接就保护了。

工作状态没描述清楚。所测电流是刚投入时?还是可控硅已经开始调整了?这么大负载采用斩波调温,对供电线路影响太大了,为什么不采用调功方式?

斩波调温,在调整时电流已经不是正弦波,普通电流表测量误差较大,如果有真有效值电流表(比如福禄克的钳形表)测量,所测结果才是真正通过的电流,没测量不敢下结论。

斩波调温负载没零线,三次谐波就在三相负载中环流,越接近设定温度,三次谐波越大。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所测电流是刚投入的时候,电缆发热是从开始投入就开始了,随着时间温度越来越高,

    对于斩波调温和调功调温,我们一直都是斩波调温的,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情况,

    对于普通电流表测量误差较大,这个我也怀疑是电流波形变了导致的,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去验证,如果您有什么建议还请指教,,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可能是短路,短路电流直接就保护了。工作状态没描...

网友E(2015-11-20):
大功率的加热,需要使用功率调整器来进行加热,有效的保护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