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ep7和HMI用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15-05-11):
各位大侠,本人想学习step7和HMI,笔记本电脑win8系统,想请教一下安装双系统好,还是选择安装xp虚拟机好?初学者,见谅。

网友A:
装个虚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吧

 安装虚拟机装这两个软件运行没有问题吧?

网友B:
XP系统好啊,安装软件比较好。

网友C:
不用装虚拟机了,要站在新版软件的高度学习西门子,博图支持Win8.1的,触摸屏,PLC以及SCADA一个博图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