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远程调试+电机独立风扇设定

楼主(2015-05-11):
1、 现有两台变频马达,散热风机也是独立的,马达需要远程操控(西门子440变频器,变频器+CB通讯板)散热      风机需要同马达同步启、停。

2、 风机用独立的220V电源+接触器,接触器的线圈得失电是通过变频器上的继电器19、20端子控制(常开         点),此时电机还没有启动。

3、 我现已经设定参数过但是还有个别问题,就是变频器送电后通讯连接上变频器的19、20端子就吸合。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电机铭牌 400V 0.37KW 1.1A 1480R   频率2-50

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在从新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还是一样,在没有设置参数时变频器BOP操作启动  端子19、20点是正常启动吸合  停止断开的。不知道参数哪里错。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在从新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压缩包为变频器远程启动的调试参数

网友B:
设置一下P731   P732   P733的功能就可以实现变频启动时风扇运行,变频停止风扇停止的功能

楼主:
我用的就是P731的功能,19/20常开点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P731   P732   P733的功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