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800提升机

楼主(2015-05-11):
ACS800-1变频器在重载时候偶尔会出现溜钩现象,该现象都在于变档切换时出现,电机没有安装编码器,大家有用到提升机上有发现过这个现象吗?请高手指点。附参数表如下:

序号    参数代码    名称    设定值-主钩    说明

1    10    DIGITAL INPUTS    数字输入

2    10.01       BRAKE   ACKN SEL    DI1    制动应答信号来源

3    10.02       ZERO   POS SEL    NOT   SEL    零速信号来源

4    10.03       SLOWDOWH-N   SEL    NOT   SEL    慢速运行数字输入

5    10.04       FAST   STOP-N SEL    NOT   SEL    快速停车数字输入

6    10.08       STEP   REF2 SEL    DI2    速度2信号来源,只有正反向信号时,变频器执行1档速度,再加DI5变频器执行速度,再加DI6变频器执行3档速度。设定为2#端子输入

7    10.09       STEP   REF3 SEL    DI5    速度3信号来源,设定为5#端子输入

8    10.10       STEP   REF4 SEL    DI6    速度4信号来源,设定为6#端子输入

9    10.16       FAULT   RESET SEL    NOT   SEL    故障复位数字输入

10    14    继电器输出

11    14.01       RELAY   RO1 OUTPUT    BRAKE   LIFT    继电器输出1,设定为用于抱闸功能

12    14.02       RELAY   RO2 OUTPUT    NOT   SEL    继电器输出2

13    14.03       RELAY   RO3 OUTPUT    FAULT    继电器输出3,设定为用于故障功能

14    20    极限值

15    20.01       MINIMUM   SPEED    -960    定义最小转速允许值,如果此值是正值电机就不能反转,设定为负额定转速

16    20.02       MAXIMUM   SPEED    960    定义最大转速允许值如果此值是负值电机就不能正转,设定为负额定转速

17    20.03       MAXIMUM   CURRENT A    最大输出电流

18    20.04       MAXIMUM   TORQUE    定义电机允许的最大瞬时正向转矩。

19    20.06       OVERVOLTAGE   CTRL    OFF    过压控制器,如果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连接到传动单元上,控制器必须关闭以允许斩波器操作。设定为取消

20    20.07       UNDERVOLTAGE   CTRL    OFF    欠压控制器,在欠电压的时候,变频器故障报警。设定为取消

21    21    启动/停车

22    21.01       START   FUNCTION    CNST   DC MAGN    电机启动方式,设定为恒定直流励磁

23    21.02       CONST   MAGN TIME    300ms    预设励磁时间,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24    23    速度控制

25    23.01       GAIN    15 s    速度控制增益

26    23.02       INTEGRATION   TIME    0.5 s    速度控制的积分时间

27    23.04       ACC   COMPENSATION    0 s    加速补偿使用的微分时间,电机辨识过后自动设为0

28    23.06       AUTOTUNE   RUM    NO     速度控制器自整定,电机辨识过后自动设为NO

29    24    转矩控制

30    24.01       TORQ   RAMP UP    3    给定从0-额定转矩的时间

31    24.02       TORQ   RAMP DOWN    3    给定从额定转矩-0的时间

32    27    制动斩波器

33    27.01       BRAKE   CHOPPER    ON    制动斩波器选择,设定为激活控制器

34    27.02       BR   OVERLOAD FUNC    NO    制动电阻的过载保护功能,设定为不保护

35    27.05       MAX   CONT BR POWER    最大连续制动功率,制动电阻的实际功率

36    27.06       BC   CTRL MODE    AS   GENERATOR    制动斩波器的控制模式,当直流电压超过制动极限电压时,逆变器工作,电机给变频器供电的时候,斩波器才允许工作。

37    30    故障功能

38    30.10       MOTOR   PHASE LOSS    FAULT    电机缺相反应,设定为故障反应

39    30.11       EARTH   FAULT    FAULT    接地故障反应,设定为故障反应

40    60    本地运行

41    60.01       LOC   OPER INH     False    本地运行功能选择,设定为本地,远程均能控制

42    62    转矩监视

43    62.01       TORQ   MON SEL    True    转矩监视选择

44    62.02       SP   DEV LEV    1    速度偏差值

45    62.03       TORQ   FLT TD    600ms    转矩故障延时时间

46    62.04       SP   DER BLK LEV    13%   /  s    速度偏差封锁值

47    63    快速停车

48    63.01       FAST   STOP TYPE 11    NOT   USED    快速停车类型11

49    63.02       FAST   STOP TYPE 12    FAST   STOP 3    快速停车类型12,设定为机械制动停车

50    64    速度设定

51    64.01       STAND   ALONE SEL    True    独立运行选择,设定为独立运行。False   为现场总线模式

52    64.06       REF   SHAPE    0    给定曲线形状,设定为直线

53    64.10       CONTROL   TYPE    STEP   RADIO    控制方式,在独立运行模式下,方向A(DI3)和方向B(DI4)的触点接到数字输入口,分级速度给定接到参数10.08-10.10选择的输入口上

54    64.13       STEP   REF LEVEL 1    10%    1档速度,只给出方向A或方向B的信号变频器就会输出1档速度

55    64.14       STEP   REF LEVEL 2    35%    2档速度,通过参数10.08选择的输入端子激活,

56    64.15       STEP   REF LEVEL 3    60%    3档速度,通过参数10.09选择的输入端子激活,

57    64.16       STEP   REF LEVEL 4    100%    4档速度,通过参数10.10选择的输入端子激活,

58    65    停机励磁

59    65.01       CONTIN   ON    False    在电机停止后电机磁场仍保持为“NO”,Truse为激活,False为取消

60    65.02       OFF   TD    10 s    在电机停止后电机磁场保持“ON”的时间。

61    67    机械制动控制

62    67.01       BRAKE   FALL TIME    2 s    机械制动的施加时间

63    67.02       BRAKE   FLT TD    2 s    信号BRAKE FAULT故障延时

64    67.04       BRAKE   REOPEN TD    0.3 s    在两次制动抬起命令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65    67.05       BRAKE   LONG FT TD    4 s    用于监视信号“制动长时施加时间”的延时时间

66    67.06       ZERO   SPEED LEV    5%    零速指示的速度值

67    67.07       ZERO   SPEED TIME    200ms    当电机速度低于ZERO SPEED LEV时,信号ZERO SPEED置“1”前的延时。

68    67.08       SPEED   REF TD    0 s    速度给定释放给积分单元前的延时

69    67.09       START   TORQ SEL    PAR67.10    启动转矩选择器,启动转矩固定为参数67.10中设定的值

70    67.10       START   TORQ REF    200    启动转矩给定,溜钩时加大,110%-250%

71    69    给定处理

72    69.01     SPEED   SCALING RPM    960    最大速度,设定为额定转速

73    69.02     ACC   TIME FORW    3 s    正向加速时间

74    69.03     ACC   TIME REV    3 s    反向加速时间

75    69.04     DEC  TIME FORW    2 s    正向减速时间

76    69.05     DEC   TIME REV    2 s    反向减速时间

77    69.06     S-RAMP   TC    0.2 s    S-曲线时间常数

78    69.07     PAMP   SCALE LOCAL    1    本地运行的斜坡换算

79    99    启动数据

80    99.04       MOTOR   CTRL MODE    DTC    电机控制模式选择

81    99.05       MOTOR   NOM VOLTAGE    380V    电机铭牌的额定电压

82    99.06       MOTOR   NOM CURRENT    33.8A    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

83    99.07       MOTOR   NOM FREQ    50HZ    电机铭牌的额定频率

84    99.08       MOTOR   NOM SPEED    960rpm    电机铭牌的额定转速

85    99.09       MOTOR   NOM POWER    15KW    电机铭牌的额定功率

86    99.10       MOTOR   ID RUN MODE    ID   MAGN    选择电机辨识运行的类型

网友A(2017-08-20):
我们单位在用,经常出现奇怪问题,设计的跟你的不一样,没抱闸应答信号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