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0SSC模块+三菱J4B系列伺服 的硬件连接和软件控制 有哪位大大做过

楼主(2015-05-12):
准备用FX3U-20SSC模块控制三菱J4B系列伺服,进行转矩控制,给定转矩和限制速度

模块的设置软件FX Configurator-FP是纯英文的,手册也是英文的。

压力啊!

去高人指点

网友A:
我靠,有钱烧的啊!

我现在还是用E系列,就是J2、J3系列都不敢随便选用,你倒好直接上J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有钱烧的啊!我现在还是用E系列,就是J2、J3系...

 E,J2  J3  有转矩模式吗?

楼主:
没人来讨论吗?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用Q系列来控制J4,Q系列的定位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