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台达变频器通信(三菱FX)写入频率数据的单位是多少

楼主(2015-05-12):
目前我用的是三菱FX PLC和台达VFD-M通信,正转和停止的程序都是正确的并能运行,现在写入频率无法执行,目前参数是:参数地址:2001H,ASCII码是H32,H30,H30,H31。参数内容就是实际的频率吗?如果输入50Hz,是不是将k50转换成16进制再转换在ACSII码?求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目前用k50,k500,k5000转换在ASCII码都试过了,都无法执行,还是程序本身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是50hz,应该是H5000,再转成ASCII码,H35,H30,H30,H30.好像是这样,很久之前做过。

楼主:
谢谢!稍后试试。。。。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0hz,应该是H5000,再转成ASCII码,...

试过了,应该还是k50转成k5000再转撒成H1388,再转成ASCII码H31 H33 H38 H38。这样是对的,上次没通可能是程序哪儿有错误,校验码都是手算的,可能算错了。

还是谢谢你。

网友B(2018-08-20):
兄弟,有没有这个的通信程序啊,能否借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