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 COD分析仪故障

楼主(2015-05-12):
各位高手:

有人修过LAR COD分析仪吗?

目前有个故障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1、加热炉(四型加热炉FOR quick TOC)不工作,检查了一下,加热炉电阻约3.4K欧姆,不知道这电阻值是否正确。

2、加热如是一只控制数显表送出0-10V给调功模块DVA 750-12,至于调功模块输出多少伏无法考证,是调电压还是调电流,还是同步调也不知道。没有相关资料。

如果有人有相关电气资料,能否发我一份,或者回贴指导一下。

不堪感激。

网友A:
1、3.4K欧的电阻作为加热丝似乎太小,不过你是仪器加热,如果要是220VAC电源大概14W,可能没有问题。

2、调功器原理就是两个反并联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220VAC输入,输出最大也就是220*0.9VDC=198VDC(忽略管压降触发角为0度),找本电工手册研究下应该能查出问题。

3、既然是数显表输出0~10VDC那么这个数显表应该是温控表,温度探头连在上头,构成温度闭环控制电路。调功器调整电压调整加热功率,保持温度恒定!

楼主:
感谢答复,我已最终确认,炉丝坏了,且电阻只应0.2欧姆,功率在777W,谢谢。不知道有人能做此小加热炉吗,温度达到12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