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就地两地控制的该如何构架

楼主(2015-05-12):
楼主遇到一个需要远程、就地两处控制的煤矿项目,要求主站PLC与上位机坏了后,就地柜仍然可以控制分散的设备,

楼主想用S7300做主站,EM200带CPU功能的模块作为从站,这样可以嘛?

选PROFIBUS 好还是以太网好???

网友A:
用S7300做主站,EM200带CPU功能的模块作为从站因该是可以实现的。用什么网络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主站和从站间的距离是多少?有多少个从站?数据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7300做主站,EM200带CPU功能的模块作为从...

可以实现,类似于冗余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7300做主站,EM200带CPU功能的模块作为从...

我又看了下,就地控制有五个,用ET200造价好了,如果用S7200 SMART可以吗,主PLC用CPU312加CP343-1

网友C:
主要看你的点位是多少,才能决定用哪个系列的PLC,根据周围环境与距离决定采用何种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的点位是多少,才能决定用哪个系列的PLC,根据...

每个就地控制最多六十多个点,煤矿的污水处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