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机床数据获取

楼主(2015-05-12):
各位大侠好,求助机床数据如何读取,机床接口是RS232,请问用什么方法连接并读取,获取的数据将用软件统一管理。

网友A:
接口是RS232,还需要知道数据传输是什么协议?以及串口的通讯格式(数据位、停止位、波特率、校验位)等,否则还是不能通讯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RS232,还需要知道数据传输是什么协议?以及串...

感谢@南风,是否能提供更多知识或方法,现在机床RS232接口是2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