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种传感器用于检测2mm非金属颗粒

楼主(2015-05-12):
求大神给推荐一种小型传感器,主要是用来检测2mm的非金属颗粒下落的数量。要求灵敏度高,检测准确。

网友A(2016-07-14):
楼主,你好! 不知道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这样的案列,检测计数振动盘里震动出来的产品,不过产品的直径要比2mm大些!

网友B(2016-08-30):
之前有看到过 类似光幕的原理 围成一个框 在这个范围可以检测到 有物体穿过 但是由于不涉及人生安全 价格还行

如果掉过通过软管 路径固定的话 可以用电容开关 更经济点

网友C:
看您安装形式,接近开关应该可以满足你要求。可以提供样品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