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系统如何采集GPRS数据

楼主(2015-05-12):
本人为非自动化专业,所以以下提的问题有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最近接了一个水泵站数据采集的工作,需要将水泵控制信息通过GPRS(MD720-3)提取出来,在自建的信息化系统中进行展示与控制。

由于本人非自动化专业,没有相关工作经验,根据“度娘”介绍,需要通过SINAUT_MICRO_SC可以与GPRS建立信息通讯,但安装完SINAUT_MICRO_SC发现并没有OPC服务,苦恼啊!

问题:除了安装SINAUT_MICRO_SC外,是否还需要安装别的OPC软件吗?有没具体的软件名称。

      如果不需要安装别的软件,那请问需要如何设置?

注:所有产品均为西门子的产品

网友A:
可以使用组态软件---DTU----PLC

模式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组态软件---DTU----PLC模式进行数据处理!

能不能具体一点,或者相关材料,因为不是本专业的,所以尽量当傻瓜对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bbs.gongkong...

我们好像没有DTU,GPRS是西门子的MD720-3

网友A:
哦 PLC无线模块啊,可以找个资料看下。或者咨询下西门子技术。

网友A:
S7-200 GPRS模块-MD720-3

SINAUT MD720-3是一个GPRS/GSM调制解调器模块。通常,S7-200 PLC需要进行发送、接收手机短信或者GPRS通信时就需要使用该调制解调器。SINAUT MD720-3具有2种不同的操作模式:终端模式和OPC模式。终端模式主要用于发送、接收手机短信;OPC模式主要用于S7-200 PLC和OPC服务器SINAUT MICRO SC之间GPRS通信。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SINAUT MD720-3 模块:

1. 初次学习SINAUT MD720-3时,在哪些文档中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

2.初次使用SINAUT MD720-3时,需要有哪些设备连接和设置。

3.SINAUT MD720-3 用于终端模式发送和接收手机短信时,需要哪些操作步骤。

4.SINAUT MD720-3用于OPC模式进行GPRS通信时,需要哪些操作步骤。

1. 初次学习SINAUT MD720-3时,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两个基本文档:

《 SIMATIC NET GPRS/GSM 调制解调器 SINAUT MD720-3 系统手册》

《SINAUT MICRO SC 系统手册》

注:SINAUT MICRO SC是一种带有特殊通讯功能的 OPC 路由软件,它能与远程S7-200 PLC站点建立GPRS连接;SINAUT MICRO SC 是一个OPC服务器,可服务于OPC客户端,为监控系统提供数据。

2. 初次使用SINAUT MD720-3时,在SINAUT MD720-3侧通常我们需要进行如下操作步骤:

(1) 插入一张支持GSM网络的SIM卡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SIMATIC NET GPRS/GSM 调制解调器 SINAUT MD720-3 系统手册》->第2章 插入SIM卡

(2) 安装专用天线

(3) SINAUT MD720-3 串口通讯口与S7-200 PLC集成通讯口采用PC/PPI

RS232/RS485电缆连接,(订货号:6ES7-901-3CB30-0XA0)电缆的拨码开关设置:11100110

(4) 为SINAUT MD720-3连接24V电源,并上电

(5) 根据不同的应用,设置SINAUT MD720-3操作模式:终端模式或OPC模式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SIMATIC NET GPRS/GSM 调制解调器 SINAUT MD720-3 系统手册》->第6章 服务功能->6.1 终端模式和OPC模式的切换

3. 当SINAUT MD720-3用于终端模式发送和接收手机短信时,我们需要在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中添加用于发送和接收 SMS 的指令库并进行编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下载用于发送与接收短信的指令库:Set5_s7-200-library.mwl 。

(2) 在STEP7 Micro/WIN中添加Set5_s7-200-library.mwl 指令库。

具体步骤参考文档《Set5_DocLibrary》->第 2 章 Working with the library

(3) 在STEP7 Micro/WIN中调用Set5_s7-200-library.mwl 指令库,编译并下载程序。指令库中各个指令如何调用以及指令引脚相关说明请参考文档《Set5_DocLibrary》->第 3 章 Interface Description of the Library

(4) 调试程序

在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中使能程序状态监控,可按以下步骤简单调试程序,判断初始化及发送与接收功能是否正常

首先,触发SMS_init 指令中SMS_init_start引脚初始化SINAUT MD720-3,初始化成功SMS_init_done位会置1,SMS_init_status返回值为15;

其次,初始化成功后触发SMS_send指令中SMS_send_start引脚将触发短信发送功能;

再次,触发SMS_receive指令中SMS_rcv_start引脚将触发短信接收功能。

相关指令的状态信息参考文档《Set5_DocLibrary》->第 4 章 Status and Error Words in the Library

以上相关步骤可以参考文档《S7-200PLC通过MD720-3发送短信》。

此外:S7-1200、S7-300/400PLC添加相应的串口通讯模块也可以通过SINAUT MD720-3发送短信,可以参考相关文档《S7-1200PLC通过MD720-3发送短消息》、《利用 S7-300/400/ET200S 控制器和 MD720-3 GPRS/GSM 调制解调器,通过短消息系统,实现无线信号传输和开关》。

4. 当SINAUT MD720-3用于OPC模式进行GPRS通信时,我们需要在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中添加指令库并进行编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需要在连接到Internet网络的中央站点安装SINAUT MICRO SC 软件并配置SINAUT MICRO SC。参考文档《SINAUT MICRO SC 系统手册 》->第 5 章 安装SINAUT MICRO SC 和 第 7 章 SINAUT MICRO SC 配置或文档《SINAUT MD720-3 控制中心的实现》;

(2) 下载指令库:sinautmicrosc.mwl,并在STEP7 Micro/WIN中添加指令库;

(3) 在STEP7 Micro/WIN中调用sinautmicrosc.mwl指令库,编译并下载程序。指令库中各个指令如何调用以及指令引脚相关说明请参考文档《SINAUT MICRO SC 系统手册 》->第 8 章 PLC程序库SINAUT MICRO SC或者文档《SINAUT MD720-3 功能块编程入门》;

(4) 诊断

程序下载到S7-200 PLC后重新启动PLC,此时S7-200 PLC中WDC_INIT指令会对MD720-3 进行GPRS连接初始化设置,MD720-3状态指示灯将会出现如下状态: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portal/S7-200-GPRS-MD720-3.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 GPRS模块-MD720-3SINAUT...

你讲的基本上理解了,但是第三方是怎么通过SINAUT MICRO SC或者SINAUT MD720-3来获取数据,以什么形式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