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C10-20交流接触器无法通电

楼主(2015-05-12):
CFC10-20交流接触器无法通电,电路连接正常,就是无法通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5-09-18):
    检查接触器有没有接合,

(1)如接合不通电触头已烧损,

(2)如不接合检查线圈有没有电压。如有电压不接合,线圈烧坏了。

(3)线圈没有电压那就看过流继电器,常闭按纽,常开按纽

   等相关线圈回路有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