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

楼主(2015-05-12):
人机界面上如何设置使系统时间能让PLC读取(PLC要用什么指领)望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你理解的有问题,一般系统时间由PLC提供 HMI提供界面让你修改时间。

如果是台达PLC,SA/SX/SC/EH/EH2/SV这些常见的小PLC都 “万年历”功能。

让触摸屏显示时间使用万年历读取功能指令TWD,如果要修改使用万年历写入指令TWR

具体功能你就看指令帮助吧。很容易就是数据寄存器的对应和传送指令就可以完成。

网友B:
什么指令都不用,在屏里搞几条指令即可。

({Link2}1@D100) = TIME_HOUR

({Link2}1@D101) = TIME_MINUTE

({Link2}1@D102) = TIME_SECOND

网友C:
万年历读取功能指令TWD,如果要修改使用万年历写入指令T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