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测试

楼主(2015-05-12):
各位师傅好!请问一下 广数DA98A 和 sjt伺服电机 怎样在门市部简单的环境下测试 其是否正常?我修变频器的对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 我才接触 ,现在手头两套宝鸡生产的数控车床系统是GSK980D 的设备 x轴一动就报err 4 换电机和驱动器后还是那样  现在把 驱动器和电机 带回门市部检测!想知道简单的测试方法 恳请指点!

甚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保护停机。手盘X轴,看看是否阻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