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和宇电表808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5-05-12):
本科大四,毕业设计用到组态王。看帮助里面PV/SV寄存器对应V寄存器V1/V2,数据类型INT/UINT或者TYTE,但是定义变量的时候说通道数据类型错误、寄存器序号错误,还有就是我要用的整型变量也没有。怎么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没对应吧,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对应吧,看下图               ...

我是想用PV寄存器,但是6.55里面的只有V寄存器,V寄存器没有INT类型的变量,试过里面所有的数据类型,都说是有错误。而且变量类型里面没有I/O离散型

网友A:
那你V的数据类型不要选择:BYTE

这个和上面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V的数据类型不要选择:BYTE这个和上面是对应的!

里面没有INT啊,怎么破

网友B(2015-11-29):
V1是PV查询把 变量SHURT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