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很简单的面试题,求看看正确与否?

楼主(2015-05-13):
准备去面试了,上网找了一下初级PLC职位的面试题目,大神们帮忙看看啊,感激不尽

我的方法能实现功能吗?

方法是否太初级?

网友A:
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B:
三菱的PLC吗?以下梯形图供你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功能网友B

 我就考过别人这个问题,一个电机正反转接线一个闪烁电路。就这两个问题问倒了无数工作三年以上的电气工程师。

这两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很基础。但是很考验你的逻辑和思考。不信你也可以去试试其他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江湖再见-余辉  可以实现功能不知道是...

讨论交流:

1、一名电工一定能够背下来电机正反转、星三角、电工常用接图1000例吗?

2、一名学生脑算很厉害,另一名学生会用计算器完成数学计算,脑算厉害的学生是否更优秀?

3、如果考题变成给一个正反转接线图实践接线,哪个应试者接的又快又好;给出闪烁电路电路,哪个先读懂如何闪烁,优先录取。

4、其实我们工作中的问题都应该是开卷的,各种资源随你用,各种资料随你查,只要达到目的——解决问题。

以上是我的思路,欢迎交流。

网友E:
考验工作经验百试不爽。二三流混混学院毕业,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江湖再见-...

 哥们你偏激了。

如果你面试过,你就不会说画的出答得上 背的过这样的话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需要面试了,那就和高考一样,给个试卷答题就行了,得分高者入。就得了。

面试看的是人,通过回答问题你能够看得到体会的到,经常应用经常干活的人的那种思路,比如电机正反转,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工作了三四年,你可以没有自己接过线也没有画过图,基本原理还是知道的吧?如果这个也说不出 ,电气工程师这几年在做什么?玩PLC玩程序,硬件电路都没有弄清楚,你玩的太片面了吧?你就能直观的判读出,面试者可能是做设备管理的,不是搞设计的也不是一线员工出身。做管理搞5S8s肯定可以。

关于闪烁电路,这个很难吗?给你两个时间继电器你也不能说你做不到啊?如果说电机正反转是基础,那么这个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进阶,你玩PLC这个也算是基础电路了吧?

还是那就话面试,考的不是你能不能做出答得上,作为一个设计者,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要开动你所学所用,即使不能快速写画出,也要告诉人家你认为的方案或者基本实现原理。技术人员很多时候要给销售做支持,客户提出要求了,你不能快速反应给出简单方案赢得客户认同或者说让客户认为你靠谱。咱的来钱路就让别人堵了。对吧?

找工作面试谈工资,这些基础的东西也是你的资本。如果你是百度一下给别人看,这个大家都会,工作时可以用,但面试呢就是考验你平时百度来的那些东西,你放哪里了?是脑子里还是电脑的收藏夹了。

房租涨了。物价涨了还是交女朋友了?这个可以说是涨工资的理由,但是你问错了对象。应该问老爸而不是老板。

欢迎交流,如果有话不中听或者你认为难听,就当我更加激进和愤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考验工作经验百试不爽。二三流混混学院毕业,肯定做不出来。

 错,往往二三流学校的学生更能放的下身段,去一线。

大学生的优势是什么?有理论基础,一旦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们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开始理解以前所学。打下这个经验基础。

如果给予一机会,做设计也好做其他都是一把好手。就怕不会活学活用的。

网友F:
Y0有啥用???是不是Y1?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考验工作经验百试不爽。二三流混混学院毕业,肯定做不出来。

这得看人,不要小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