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要求

楼主(2015-05-13):
110KW的电动机,空载电流的不平衡度可以达到多少?带载运行的不平衡度又可以达到多少?是不是统一的10%?

楼主:
求高手回答,在线等答案中

网友A:
对的                     都是10%

网友B:
与三相电源的电压有关系,空载电流和三相电流平衡,新电机不必考虑,只有修复电机考核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