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插针设计

楼主(2015-05-13):
向个位大大请教,求关注。。。

关于非标自动化设计项目的的,客户要求把针插到针插排上(如下图),实现生产自动化。现在的状况是人工拿着镊子一个一个的插上去的,大概每分钟生产3到4个,效率太低,客户希望25/min。

针的尺寸 长7mm,直径0.3mm,比头发粗那么一点点,非常细短。材质是铜。

问题点:

1.有什么方法把一对乱七八糟的针的针头和针尾分拣排序出来。(振动盘能实现这个功能吗?针这么细小。)

2.针分拣后又如何对准针插排上的孔插进去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振动盘分辨针头和针尾,至于如何插,这就要问模具工了。模具好了,电气动作不是难点。

网友B:
振动盘是可以的,另外使用伺服做移动动力,不过这个产量应该达不到

网友C:
震动盘百分比的做不了。插针很简单,分拣很麻烦。

利用针一头大一头小的特点,利用气流吹针,调节气流大小,针尖对气流时针位移小,针尾对气流时针位移大。震动盘排针,气流选针。后面就好做了。1分钟25个,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盘百分比的做不了。插针很简单,分拣很麻烦。利用针一...

恩,这个可以有,谢谢了。

网友D(2015-07-28):
上面的这个工艺过程,实现了么?

网友E(2016-07-04):
引用 网友C:
震动盘百分比的做不了。插针很简单,分拣很麻烦。利用针一头大一头小的特点,利用气流吹针,调节气流大小,针尖对气流时针位移小,针尾对气流时针位移大。震动盘排针,气流选针。后面就好做了。1分钟25个,无压力。

大哥叫我QQ251548013。有事请教。帮我改机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