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控制伺服应用

楼主(2015-05-13):
一、 工艺要求

客户使用台达DVP小点数PLC控制伺服,由于小点数PLC控制指令集不全没有加减速时间的功能,伺服电机的启停都很快,对控制体现不佳,使用我们的屏一方面是来弥补PLC指令的不足,二是来更好的控制伺服电机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

二、 原理

使用HMI的脚本进行程序编写达到控制目的

三、 方案

LEVI430T触摸屏

四、 生产工艺

1. 启动停止,按一定的速度达到设定的频率,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频率,运行频率相应改变

通过脚本来实现,启停为复位按钮,分别使用它们的上升沿来驱动不同的位,

当有设定值改写时作出相应的判断

2. 按增加、减小按钮实现设定值的改变,点动进行固定数值的加减,长按时数值一直改变

开始时点动与长按数值有冲突,后来加了定时开关来进行区分,如果按压时间小于1秒为点动,大于1秒为持续加减

五、 调试心得

在调试过程中要考虑好各个按钮的类型,控制对应的线圈,来控制相应的脚本来进行运算,如果定义的按钮开关在运算过程中有不能满足条件,可以应用辅助线圈来进行控制

满足条件后将相应的线圈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