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0S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5-05-13):
PLC是K3P-07AS,有程序正常运行,找不到原始程序需要从PLC上载。

自制232通讯线通讯正常,程序上载过程正常,但得到的程序只有一条end。请问怎么解决,PLC上拨码、程序设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否必须要专用的下载线?还是这个PLC就不支持上载程序?

网友(2015-11-01):
应该支持的。是不是你的存储器有问题。打到RUN模式确认一下存储器中是否真的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