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断电不能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3):
托利多散粮称厂家自带的程序,我加了一个CP243-1和S7-400进行通讯,调试正常后,因为断电,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CP243-1就不能正常通讯了,SF灯间隔闪烁,RUN灯不亮,发送接收灯正常,将DB重新导入后,能够恢复通讯,问一下各位大侠:

1、CP243-1的配置后的组态是否会因掉电消失;

2、如果会,怎样将组态永久保存到200的CPU中。

网友A:
CP243-1只需要在编程软件中简单设置一下IP地址等参数的。数据不会丢失的。

200PLC中以太网你编程了吗?

需要一条指令。

楼主:
CP243已经设置相应的参数,以太网的程序也是编好的,并且已经正常运行半年了!

引用 网友A:
CP243-1只需要在编程软件中简单设置一下IP地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