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部分气路有水珠

楼主(2015-05-13):
我们设备上有几十个气缸,气源是相同的。有几个的气缸接口的气管中有水珠形成,清理后过两天又会出现,但是其他位置的气管都没有这种情况,请问各位有谁遇到过没,如何处理,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前面有个储气罐,需要定期排水滴

网友B:
空气预冷凝液,我们这里也有,尤其是夏天,你可以选择安装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