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地址未赋值,设备运行时有值

楼主(2015-05-13):
如题。比如下面数据存储 D5048程序中并没有给予赋值,但是设备运行时,它的值是2。而且它只在这个地方使用。

网友A:
一。数据存储器D0~D32767内的数据可以保持,D5048可能保存以前的数据。

二。PLC数据格式,当有长字数据处理,比如MOVL D5047,等其它处理时,D5048可能会被写入数据。

三。使用一些特殊指令,比如,AGV,PID等相邻的地址会被使用

四。使用功能块,变量符号时,可能手动把D5048的地址分配给了某一符号,这时使用查找无法查找到地址D5048

可以对D5048手动写入一个其它值来确定该数据的具体属于哪种情况.

网友B:
一楼太威武了。基本讲解了出现这个问题的各种原因。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是上个星期才开始学习欧姆龙plc,所以有些问题不够专业,请别见怪。  您所说的第二、三点我之前已经考虑过,没有这方面的使用。第一点我想可能性也不大。第四点,我不是很懂,是指间接寻址吗?

引用 网友A:
一。数据存储器D0~D32767内的数据可以保持,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