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漏电电流大,能用隔离变压器处理吗?

楼主(2015-05-13):
调试一个设备,里面有西门子变频器,3相380V供电的,G120系列的,但厂房里的空气开关都配了
漏电保护,只有30mA,变频器一通电就跳闸,厂房里的配电不好改,能在
变频器前端加个隔离变压器处理一下吗?虽然成本高些,要是能行也可以。

网友A(2015-08-05):
看你的输入电源的极性,是负极就接9号,反之接8号端子

网友B:
我也遇到这问题,三台变频,一开机,漏电空开有时就跳

网友C(2016-09-21):
可以,功率不大价格隔离变压器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D:
加装隔离变压器可以做到不跳闸!

但不知为什么车间厂房进户电源加装漏电保护器,是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不懂还是领导意志?真是要骂人!三相四线制或五线制都怀疑设备漏电吗?车间厂房接零有短路保护已经是非常安全的了,就是设备有少许碰壳漏电完好的接零保护就能防止触电!有些少数特需可以散布安装漏电保护器。怀疑零线接地及重复接地都带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漏电保护器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照样电死人!以为频繁的断电就绝对安全不死人吗?它会产生很多的间接事故照样死人!厂房车间是没有绝对安全环境的地方,只要能落实安全规程,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简直就是在浪费并产生频繁断电事故罪魁祸首!真是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