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伺服实现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5-05-13):
如何用台达PLC控制伺服实现多段速脉冲控制,没有积分,见谅

网友A:
内部速度的话,通过PLC 输出控制伺服DI端子作速度段选择;

脉冲的话,直接改变脉冲频率就改变了伺服的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速度的话,通过PLC 输出控制伺服DI端子作速度段...

用的哪款PLC,用于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