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科MT4300C触摸屏与三菱FX3U48MR的PLC用FX3U-485BD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15-05-13):
请教步科MT4300C触摸屏与三菱FX3U48MR的PLC用FX3U-485BD如何实现通讯?

网友A:
比较简单

连线就那么两条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网友B:
非常容易,新建工程后在第一步就做成了,向窗口拖串口线、触摸屏、PLC然后调整触摸屏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发现是485通讯模块问题!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我一直还没通信上

网友C: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一直没有通讯上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发现是485通讯模块问题!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发现是485通讯模块问题!

网友C:
485模块的电阻是选330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