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2000的触摸屏怎么将数据存储到自身

楼主(2015-05-14):
维纶的触摸屏我会弄,三菱的要如何做成如下图的效果。按下载就可以把当前页面的数据下载到PLC指定的存储器中,按上传就可以把PLC指定的存储器中的数据上传到当前页面的触摸屏地址中保存。上一页、下一页就是可以查看每组不同的数据

网友A:
1、屏幕软元件采用触摸屏内存,写脚本操作;

2、屏幕软元件采用PLC内存但是与实际应用的不属一个区块,按压按钮后执行MOV指令覆盖即可!

怎么编程操作就是你的逻辑编程思路而已......

殊途同归罢了

楼主:
第一中方法如何实现。第2种方法我知道,但会占用PLC的更多扫描时间和空间。

引用 网友A:
1、屏幕软元件采用触摸屏内存,写脚本操作;2、屏幕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