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铜质螺丝-铜合金材料大全

楼主(2015-05-14):
1    H59    普通黄铜;价格最便宜,强度、硬度高而塑性差,但在热态下仍能很好地承受压力加工,耐蚀性一般,其他性能和H62相近。用于一般机器零件、焊接件、热冲及热扎零件。

2    H62    普通黄铜;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热态下塑性好,冷态下塑性也可以,切削性好,易钎焊和焊接,耐蚀,但易产生腐蚀破裂。此外价格便宜,是应用惯犯的一个普通黄铜品种。用于各种深引伸和弯折制造的受礼零件,如销钉、铆钉、垫圈、螺母、导管、气压表弹簧、筛网、散热器零件等。

3    H63    普通黄铜;适用于冷态下压力加工,宜于进行焊接和钎焊。易抛光,是进行拉丝、扎制、弯曲等成型地主要合金。用于螺钉、酸洗用的圆辊等。

4    H65    普通黄铜;性能介于H68和H62之间,价格比H68便宜,也有较高的强度和塑性,能良好地承受冷、热压力加工,有腐蚀破裂倾向。用于小五金、日用品、小弹簧、螺钉、铆钉和机械零件。

5    H68    普通黄铜;有极为良好的塑性(是黄铜中最佳者)和较高的强度,切削加工性能好,易焊接,对一般腐蚀非承安定,但易产生开裂。是普通黄铜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品种。用于复杂的冷冲件和深冲件,如散热器外壳、导管、波纹管、弹壳、垫片、*等。

6    H70    普通黄铜;有极为良好的塑性(是黄铜中最佳者)和较高的强度,切削加工性能好,易焊接,对一般腐蚀非承安定,但易产生开裂。用于复杂的冷冲件和深冲件,如散热器外壳、导管、波纹管、弹壳、垫片、*等。

7    H75    普通黄铜;有相当好的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和耐蚀性能。能很好地在热态和冷态下压力加工。在性能和经济上居于H80、H70之间。用于低载荷耐蚀弹簧。

8    H80    普通黄铜;性能和H85相似,但强度较高,塑性也较好,在大气、淡水及海水中有较高的耐蚀性。用于造纸网、薄壁管、波纹管及房屋建筑用品。

9    H85    普通黄铜;具有较高的强度,塑性好,能很好地承受冷、热压力加工,焊接和耐蚀性能也都。用于冷凝和散热用管、虹吸管、蛇形管、冷却设备制件。

10    H90    普通黄铜;性能和H96相似,但强度较H96稍高,可镀金属挤途敷珐琅。用于供水及排水管、奖章、艺术品、水箱带以及双金属片。

11    H96    普通黄铜;强度比紫铜高(但在普通黄铜中,她是最低的),导热、导电性好,在大气和但是中有高的耐蚀性,且有良好的塑性,易于冷、热压力加工,易于焊接、锻造和镀锡,无应力腐蚀破裂倾向。在一般机械制造中用作导管、冷凝管、散热器管、散热片、汽车水箱带以及导电零件等。

12    HA159-3-2    铝黄铜;具有高的强度;耐蚀性是所有黄铜中最好的,腐蚀破裂倾向不大,冷态下塑性低,热态下压力加工性好。用于发动机和船舶业以及其它在常温下工作的高强度耐蚀件。

13    HA160-0-1    铝黄铜;具有高地强度,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耐蚀性好,但对腐蚀破裂敏感,在热态下压力加工性好,冷态下可塑性低。用于要求耐蚀地结构零件,如齿轮、蜗轮、衬套、轴等。

14    HA166-6-3-2    铝黄铜;为耐磨合金,具有高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耐蚀性也较好,但有腐蚀破裂倾向,塑性较差。为铸造黄铜的移植品种。用于重负荷下工作重固定螺钉的螺母及大型蜗杆;可作铝青铜QA110-4-4的代用品。

15    HA167-2.5    铝黄铜;在冷态、热态下能良好地承受压力加工,耐磨性好,对海水地耐蚀性尚可,对腐蚀破裂敏感,钎焊和镀锡性能不好。用于船舶抗蚀零件。

16    HA170-1.5    铝黄铜;性能与HA177-2接近,但加入少量砷,提高了对海水的耐蚀性,腐蚀破裂倾向减轻,并能防止黄铜在淡水中脱锌。在船舶和海滨热电站中用作冷凝管以及其它耐蚀零件。

17    HA177-2    铝黄铜;是典型的铝黄铜,有高的强度和硬度,塑性良好,可在热态冷态下进行压力加工,对海水及盐水有良好的耐蚀性,并耐冲击腐蚀,但有脱锌及腐蚀破裂倾向。在船舶和海滨热电站中用作冷凝管以及其它耐蚀零件。

18    HA177-2A    铝黄铜;性能、成分与HA177-2相近,因加入少量的砷、锑,提高了对海水的耐蚀性,又因加入少量的铍,力学性能也有所改进,用途同HA177-2。

19    HA177-2B    铝黄铜;性能、成分与HA177-2相近,因加入少量的砷、锑,提高了对海水的耐蚀性,又因加入少量的铍,力学性能也有所改进,用途同HA177-2。

20    HFe58-1-1    铁黄铜;强度、硬度高,切削性好,但塑性下降,只能在热态下压力加工,耐蚀性尚好,有腐蚀破裂倾向。适用于热压和切削加工法制作的高强度耐蚀零件。

21    HFe59-1-1    铁黄铜;具有高的强度、韧性、减摩性性良好,在大气、海水中的耐蚀性高,但有腐蚀破裂倾向,热态下塑性良好。用于制作在摩擦和受海水腐蚀条件下工作的结构零件。

22    HMn55-3-1    锰黄铜;性能和HMn57-3-1接近,为铸造黄铜的移植品种。用于耐腐蚀结构零件。

23    HMn57-3-1    锰黄铜;强度、硬度高,塑性低,只能在热态下进行压力加工;在大气、海水、过热蒸汽中的耐蚀性比一般黄铜好,但有腐蚀破裂倾向。用于耐腐蚀结构零件。

24    HMn58-2    锰黄铜;在海水和过热蒸汽、氯化物中有高的耐蚀性,但有腐蚀破裂倾向;力学性能良好,导热导电性低,易于在热态下进行压力加工,冷态下压力加工性尚可,是应用较广的黄铜品种。用于腐蚀条件下工作的重要零件和弱电流工业用零件。

25    HNi65-5    镍黄铜;有高的耐蚀性和减摩性,良好的力学性能,在冷态和热态下压力加工性能极好,对脱锌和“季裂”比较稳定,导热导电性低。但因镍的价格较贵,故HNi65-5一般用的不多。用于压力表管、造纸网、船舶用冷凝管等,可作锡磷青铜和德银的代用品。

26    HPb59-1    铅黄铜;是应用较广泛的铅黄铜,它的特点是切削性好,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能承受冷、热压力加工,易钎焊和焊接,对一般腐蚀有良好的稳定性,但有腐蚀破裂倾向,适于以热冲压和切削加工制作的各种结构零件,如螺钉、垫圈、垫片、衬套、螺母、喷嘴等。

27    HPb59-1A    铅黄铜;是应用较广泛的铅黄铜,它的特点是切削性好,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能承受冷、热压力加工,易钎焊和焊接,对一般腐蚀有良好的稳定性,但有腐蚀破裂倾向,杂质含量较高,用于比较次要的制件。适于以热冲压和切削加工制作的各种结构零件,如螺钉、垫圈、垫片、衬套、螺母、喷嘴等。

28    HPb60-1    铅黄铜;有好的切削加工性和较高的强度,其他性能同HPb59-1。用于结构零件。

29    HPb61-1    铅黄铜;切削性良好,热加工性极好。主要用作自动切削部件。

30    HPb63-3    铅黄铜;是含铅高的铅黄铜,不能热态加工,切削性能极为优良,且有高地减摩性能,其他性能和HPb59-1相似。主要用于钟表结构零件,也用于汽车、拖拉机零件。

31    HPb64-2    铅黄铜;是含铅高的铅黄铜,不能热态加工,切削性能极为优良,且有高地减摩性能,其他性能和HPb59-1相似。主要用于钟表结构零件,也用于汽车、拖拉机零件。

32    HPb74-3    铅黄铜;是含铅高的铅黄铜,一般不进行热加工,因有热脆倾向。有好的切削性。用于钟表、汽车、拖拉机零件以及一般机器零件。

33    HSi65-1.5-3    硅黄铜;强度高,耐蚀性好,在冷态和热态下能很好地进行压力加工,易于焊接和钎焊,有很好地耐磨和切削性,但有腐蚀破裂倾向,为耐磨锡青铜的代用品,用于腐蚀和摩擦条件下工作的高强度零件。

34    HSi80-3    硅黄铜;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耐蚀性高,无腐蚀破裂倾向,耐磨性亦可,在冷态、热态下压力加工性好,易焊接和钎焊,切削性好。导热导电性是黄铜中最低的。用于船舶零件、蒸汽管和水管配件等。

35    HSn60-1    锡黄铜;性能与HSn62-1相似,主要产品为线材。用作船舶焊接结构用的焊条。

36    HSn62-1    锡黄铜;在海水中有高的耐蚀性,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冷加工时有冷脆性,只适用于热压加工,切削性好,易焊接和钎焊,但有腐蚀破裂(季裂)倾向。用作海水或汽油接触的船舶零件或其它零件。

37    HSn70-1    锡黄铜;是典型的锡黄铜,在大气、蒸汽、油类和海水中油高的耐蚀性,且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切削性尚可,易焊接和钎焊,在冷、热状态下压力加工性好,有腐蚀破裂(季裂)倾向。用于海轮上的耐蚀零件(如冷凝管),与海水、蒸汽、油类接触的导管,热工设备零件。

38    HSn90-1    锡黄铜;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极近似于H90普通黄铜,但有高的耐蚀性和减摩性,目前只有这种锡黄铜可作为耐磨合金使用。用于汽车拖拉机弹性套管及其它耐蚀减摩零件。

39    QAl10-3-1.5    铝青铜;为含铁、锰元素的铝青铜。具有高的强度和耐磨性,经淬火、回火后可提高因故的,有较好的高温耐蚀性和抗氧化性,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抗蚀性很好,切削性尚可,可焊接,不易钎焊,热态下压力加工性良好。用于制作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磨零件和各种标准件,如齿轮、轴承衬套、圆盘、导向摇臂、飞轮、固定螺帽等。可代替高锡青铜制作重要机件。

40    QAl10-4-4    铝青铜;为含铁、镍元素的铝青铜。属于高强度耐热青铜,高温(400℃)下力学性能稳定,有良好的减摩性,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抗蚀性很好,热态下压力加工性良好,可热处理强化,可焊接,不易钎焊,切削性尚好。用于高强度的耐磨零件和高温下(400℃)工作的零件,如衬套、轴套、齿轮、球形座、螺母、法兰盘、滑座等以及其它各种重要的耐蚀耐磨零件。

41    QAl11-6-6    铝青铜;成分、性能和QAl10-4-4相近。用于高强度耐磨零件和500℃下工作的高温抗蚀耐磨零件。

42    QAl5    铝青铜;为不含其它元素的铝青铜。有较高的强度、弹性和耐磨性;在大气、淡水、海水和某些酸中耐蚀性高,可电焊、气焊,不易钎焊,能很好地承受在冷态或热态下承受压力加工,不能淬火回火强化,制作弹簧和其它要求耐蚀地弹性元件,齿轮摩擦轮,涡轮传动结构等,可作为QSn6.5-0.4、4-3和4-4-4的代用品。

43    QAl7    铝青铜;性能用途和QAl5相似,因含铝量稍高,其强度较高。用途同QAl5。

44    QAl9-2    铝青铜;为含锰的铝青铜。具有高的强度,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抗蚀性很好,可以电焊和气焊,不易钎焊,在热态和冷态下压力加工性均好。用于高强度耐蚀零件以及在250℃以下蒸汽介质中工作的管配件和海轮上零件。

45    QAl9-4    铝青铜;为含铁的铝青铜。具有高的强度和减摩性,良好的耐蚀性,热态下压力加工性良好,可电焊和气焊,但钎焊性不好,可用作高锡耐磨青铜的代用品。用于制作在高负荷下工作的抗磨、耐蚀零件,如轴承、轴套、齿轮、蜗轮、阀座等,也用于制作双金属耐磨零件。

46    QBe1.7    铍青铜;为含有少量镍、钛的铍青铜。句哟和QBe2相近的特性,其优点是:弹性迟滞小、疲劳强度高,温度变化时弹性稳定,性能对时效温度变化的敏感性小、价格较低廉,而强度和硬度比QBe2降低甚少。制作各种重要用途弹簧、精密仪表的弹性元件、敏感元件以及承受高变向载荷的弹性元件,可代替QBe2和QBe2.15等牌号的铍青铜。

47    QBe1.9    铍青铜;为含有少量镍、钛的铍青铜。句哟和QBe2相近的特性,其优点是:弹性迟滞小、疲劳强度高,温度变化时弹性稳定,性能对时效温度变化的敏感性小、价格较低廉,而强度和硬度比QBe2降低甚少。制作各种重要用途弹簧、精密仪表的弹性元件、敏感元件以及承受高变向载荷的弹性元件,可代替QBe2和QBe2.15等牌号的铍青铜。

48    QBe1.9-0.1    铍青铜;为含有少量镍、钛的铍青铜。句哟和QBe2相近的特性,其优点是:弹性迟滞小、疲劳强度高,温度变化时弹性稳定,性能对时效温度变化的敏感性小、价格较低廉,而强度和硬度比QBe2降低甚少。具有不产生火花的特点。制作各种重要用途弹簧、精密仪表的弹性元件、敏感元件以及承受高变向载荷的弹性元件,可代替QBe2和QBe2.15等牌号的铍青铜。

49    QBe2    铍青铜;为含有少量镍的铍青铜。是力学、物理、化学综合性能良好的一种合金。经淬火调质后,具有高的强度、硬度、弹性、耐磨性、疲劳极限和耐热性;同时还具有高的导电性、导热性和耐寒性,无磁性,碰击时无火花,易于焊接和钎焊,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抗蚀性极好。制作各种精密仪表、仪器中的弹簧和弹性元件,各种耐磨零件以及在高速、高压和高温下工作的轴承、衬套。

50    QBe2.15    铍青铜;为不含其它合金元素的铍青铜。性能和QBe2相似,但强度、弹性、耐磨性比QBe2稍高,韧性和塑性稍低,对较大型铍青铜的调质工艺性能不如QBe2好。用途同QBe2。

51    QCd1.0    镉青铜;具有高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良好的耐磨性和减摩性,抗蚀性好,压力加工性能良好,镉青铜的时效硬化效果不显著,一般采用冷作硬化来提高强度。用作工作温度250℃下的电机整流子片、电车触线和电话用软线以及电焊及的电机。

52    QCr0.5    —

53    QCr0.5-0.2-0.1    铬青铜;为加有少量镁、铝的铬青铜。与QCr0.5相比,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耐热性,而且改善缺口敏感性,其它性能和QCr0.5相似,用途同QCr0.5。

54    QMn1.5    锰青铜;含锰量较QMn5低;与QMn5相比,强度、硬度较低,但塑性较高,其它性能相似。用途同QMn5。

55    QMn5    锰青铜;为含锰量较高的锰青铜。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和良好的塑性,能很好地在热态及冷态下承受压力加工,有好的耐蚀性,并有高的热强性,400℃下还能保持其力学性能。用于制作蒸汽机零件和锅炉的各种管接头、蒸汽阀门等高温耐蚀零件。

56    QSi1-3    硅青铜;为含锰、镍元素的硅青铜。具有高的强度,相当好的耐磨性,能热处理强化,淬火回火后强度和硬度大大提高,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有较高的耐蚀性,焊接性和切削性良好。用于制造在300℃以下,润滑不良、单位压力不大的工作条件下的摩擦零件(如发动机排气和进气门的导向套)以及在腐蚀介质中工作的结构零件。

57    QSi3-1    硅青铜;为加有锰的硅青铜。有高的强度、弹性和耐磨性,塑性好,低温下仍不变脆;能良好地与青铜、钢和其它合金焊接,特别时钎焊性好;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的耐蚀性高,对于苛性钠几氯化物的作用也非常稳定;能很好地承受冷、热压力加工,不能热处理强化,通常在退火和加工硬化状态下使用,此时有高地屈服极限和弹性。用于制作在腐蚀介质中工作的各种零件,弹簧和弹簧零件,以及蜗杆、蜗轮齿轮、轴套、制动销和杆类耐磨零件,也可用于制作焊接结构中的零件,可代替重要的锡青铜,甚至铍青铜。

58    QSn4-3    锡青铜;为含锌的锡青铜。有高的耐磨性和弹性,抗磁性良好,能很好地承受热态或冷态压力加工;在硬态下,切削性好,易焊接和钎焊,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耐蚀性好。用于制作弹簧(扁弹簧、圆弹簧)及其它弹性元件,化工设备上的耐蚀零件以及耐磨零件(如衬套、圆盘、轴承等)和抗磁零件,造纸工业用的刮刀。

59    QSn4-4-2.5    锡青铜;为添有锌、铅合金元素的锡青铜。有高的减摩性和良好的切削性,易于焊接和钎焊,在大气、淡水中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只能在冷态进行压力加工,因含铅,日加工时易引起热脆。用于制作摩擦条件下工作的轴承、卷边轴套、成套、圆盘以及衬套的内垫等。

60    QSn4-4-4    锡青铜;为添有锌、铅合金元素的锡青铜。有高的减摩性和良好的切削性,易于焊接和钎焊,在大气、淡水中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只能在冷态进行压力加工,因含铅,日加工时易引起热脆。用于制作摩擦条件下工作的轴承、卷边轴套、成套、圆盘以及衬套的内垫等。使用温度可达300℃以下,是一种热强性较好的锡青铜。

61    QSn6.5-0.1    锡青铜;为磷青铜。有高的强度、弹性、耐磨性和抗磁性,在热态和冷态下压力加工性良好,对点火花有较高的抗燃性,可焊接和钎焊,切削性好,在大气和淡水中耐蚀。用于制作弹簧和导电性好的弹簧接触片,精密仪器中的耐磨零件和抗磁零件,如齿轮、电刷盒、振动片、接触器。

62    QSn6.5-0.4    锡青铜;为磷青铜。性能用途和QSn6.5-0.1相似,因含磷量较高,其抗疲劳强度较高,弹性和耐磨性较好,但在热加工时有热脆性,只能接受冷压力加工。除用作弹簧和耐磨零件外,主要用于造纸工业制作耐磨的铜网和单位负荷<1000N/cm2=圆周速度370℃)下还原气氛中加工(退火、焊接等)和使用。适用于制造电线、电缆、导电螺钉、*、化工用蒸发器、垫圈、铆钉、管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