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冲突

楼主(2015-05-14):
    现在PLC与上位机、PLC与PLC、PLC与I/O、PLC与驱动之间很多都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是,我想在调试、监控等期间,非常容易造成IP冲突。我想询问各位同行都是如何解决的?还有有没有哪家的PLC可以实现IP和MAC绑定?

网友A:
这个不是PLC的功能,应该是交换机的功能,一般我们使用的是交换机是非管理型的,所以IP地址都是手动设定的。如果是使用管理型的交换机就可以启动DHCP自动分配获得

但是管理型交换机价格比较贵一般用于外网远程安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