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磁翻板液位计在安装过程的疑惑

楼主(2015-05-14):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些一些新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但在技术安装的问题上也困惑了很多人。本文解析磁翻板液位计在安装过程的疑惑。磁性浮子式液面计安装于桶槽外侧延伸管上,桶槽内部的液位能由翻板指示器清楚得知。旁路管外侧亦可加装磁性开关,做为电气接点信号输出,或装置液位传送器做远距离液位信号传送及液位控制。磁翻板液位计是靠主管道内的浮子吸合主管道外的磁翻板液位计的面板上的磁翻柱来正常工作的。因为正常工作需要依靠磁性相吸的原理,因此在固定磁翻板液位计的时候不能使用铁丝来固定。同样的道理如果需要采用伴热管路对磁翻板液位计主管道内的被测介质进行保温的时候,必须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须保证液位计的垂直,磁翻板液位计的底部应装有排污阀便于检修和清洗;定期对已经投入使用的磁翻板液位计进行清洗,清洗的目的在于使主管道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 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a)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 b)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c)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d)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e)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希望通过本文,帮助你在安装使用磁翻板液位计过程中能更加顺畅,可以对磁翻板液位计有一个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