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件怪事

楼主(2015-05-14):
台达EH3与威纶MT6070IH做控制,用ZRST初始化数据,触摸屏里用M17辅助继电器来初始化,不成功,改成M0就可以了,真是奇怪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楼主:
自己复位自己了,ZRST M1 M200

网友A:
   不会 PLC ,也不会屏 ! 是不是 M17 被 使用了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PLC ,也不会屏 ! 是不是 M17 被...

被自己复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复位自己了,ZRST M1 M200

一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查的时候也费了一番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复位自己了,...

是的,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