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问题

楼主(2015-05-14):
请教:

相机型号IN-SIGHT MIRCO1403.控制柜型号DX100.

应已通讯,执行VSTART指令时,系统报警;4124-9.指定位置变量不能写入,但实际变量位置已写入数据。

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2015-08-25):
要另外配台电脑,视觉是要通过PC去和NX100通讯,数据要写入PC,通过PC去协调NX100动作,NX100不可能让你写入那么大的数据量

网友(2016-06-14):
你好,我想问下你是怎么连接的。机器人和CCD之间,需要板卡吗?插在哪个口上面

我们这边有机器人FS100.DX200的。康耐视的CCD以前是用来控制CNC运动的。

网友B(2019-12-14):
我需要你的通讯程序,才能知道数据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