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西门子PLC,电脑连接plc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5-05-14):
在下图中的这一步里,为什么PC/PPI cable的安装按钮是灰色的,不能安装,其它的也是这样,我的系统是win8 64位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谢谢啊

网友A:
你应该选择serial cable (串行电缆),(如果你用的编程线是串口)或者USB。(如果你用的编程线是USB)。PC/PPI需要你在(假如你是台式机)总线槽里面插一块卡,就是上面显示的TS adapter IE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