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与modbus TCP通信

楼主(2015-05-14):
本人是非工控人士,而是码农一枚。

现在有现成的各种运行中的PLC等,是用rslogix gateway管理(运行于服务器192.168.0.100)的。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JAVA程序,连接服务器192.168.0.100,然后通过服务器来读取各个PLC中的各种数值。

有尝试过modbus4j工具,但是,需要得到各个PLC的slaveId;而rslogix gateway中似乎没有相关的设置项。在此请教各位。

最好,有人能帮忙给个例子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A:
好像不直接支持ModBus协议吧。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是ControlLogix 和CompactLogix的话可以看一下ECS通讯网关,支持AB PLC与ModBus设备之间的双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