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例:磨毛机带布运行速度变慢

楼主(2015-05-14):
自动化设备维修过程十分复杂,而处理又十分简单。许多新手,甚至老师傅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也是一筹莫展。

难在什么地方呢?故障诊断!开药和手术实际是个技艺活,熟能生巧。但是诊断是真正的技术活,经验很少能起到重要作用。

下面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故障诊断的困难。

首先我们介绍设备,该例子的设备是SPEROSTTORIMAR SPA公司的意大利磨毛机,机器型号SM-6,直流电机传动。其工艺过程很简单:平幅布面进入机器经由六个表面粗糙的辊表面进行打磨,再由落布架引导到布车。布匹牵引要保持入布、出布的牵引同步,打磨压力可以调整。

故障现象:

 维修后机器正常加工速度由最大30MPM下降到16MPM,入布张力小。

经过维修人员维修后,故障没有消除“怀疑是直流电机不够力”,电枢和励磁碳刷都检查更换故障依旧,

对于理论和经验足够的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电机问题,在维修中怀疑越少越好,一切应该符合原理,上述问题应该出在直流调速器电流环限流电位器被人意外调动。电流限的太死。直流电机电压上不去,速度自然上不去,为什么是电流环而不是速度环,因为张力小。这个思路必须对直流调速器原理十分了解,否则怎么也想不到,这是现场维修人员经常犯的毛病!

2005年5月12日的这个完整案例如下:(不再解释)

[故障验证]

将速度电位器打到最大(10);

压入辊处于0位;

摆辊张力(气压)调到4;

按下机器启动按钮。

机器运转正常,穿布正常运行,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6.8MPM(正常)

当压力辊处于50(数显),运行速度下降到16.8MPM(不正常,正常应压力辊50时机器速度基本不变)

[故障分析]由于压力辊没有压下时速度正常,速度环参数基本正常。而压力辊50时速度变慢,是由于电机阻力引起,而这是电机力矩不够造成。而电机力矩是由直流调速器电流限制电位器限定。把电流限流电位器调整,使限流值增大,即可消除该故障。(分析问题往往就这么直接,而不是估计尝试!)。

[维修步骤]

1、检查直流电机碳刷---正常,有问题更换;

2、测量电机励磁电压196VDC---正常;

[空载测试]

电位器分别在刻度1、2、3、4、5、6、7、8、9、10记录机器运行速度、牵引电机电枢电压、入布电机电枢电压,正常近似正比例曲线,记录。

[带布调机]

摆辊气压4BAR;

将张力电位器由0增至最大,机器速度减慢至16.8MPM;

调整电流限制电位器P10,使机器速度增至30MPM,电位器在调整速度不增加,把电位器回调至刚好机器速度为30MPM的位置。这是测得电流整定值6.5~6.8A。

机器各部 运行正常,机速、张力调整都符合要求。

维修完成。

这个案例说明:设备维修应基于原理、图纸、设备资料,而不是一味依赖经验,这个故障真的很乌龙,是维修后出现的故障。作为技术人员,你能告诉车间是维修引起的吗?一般不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基于原来的判断,电机需要维修,或换交流系统。这样的维修决策会造成很大损失,这样的决定车间也可以做,我们这份工作就真的不值钱了!

楼主:
这是个真实的案例。理解上面细节,需要知道:

1、直流电机调速的关键是励磁电压稳定(弱磁励磁可以调整);

2、电枢电压和速度是线性关系;

3、调速器有两个PID调速器一个是速度调节器(SR)和电流调节器(IR)速度调节器输出是电流调节器的给定,而电流调速器的输出作为控制电压,产生相应电枢电压。

4、速度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都有嵌位电路限制最大速度,和电流。最大限制电流限制电机转矩和出力。

如果有上述知识,理解一点都不难,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简单的思路却不能想到。

楼主:
一般设备维修都遵循:1、故障确认(由维修人员经测试确定故障,而不是车间反映的故障;2、故障分析(依据设备图纸、部件资料、参数配置资料等);3、测试---确定故障原因;4、采取适当的维修步骤,解决故障;5、移交确认(由设备维修人员向操作人员当场确认一切符合操作要求,注意有时会出现与报修故障不一致的故障,也要协调解决)。

遗憾的是常常缺少1,2、3分析不充分,5毛糙(不细致,不是满足工艺要求,只要能动就行,要知道是否满足工艺是维修人员先知道的,比如张力正常调节为2~5V实际只有3~4V,这种情况操作人员常常不能确定,他只能确认操作当次是OK的,不能保证在更换物料和工作速度变化时仍然OK,而这本应设备维修人员知道,但实际设备人员也不清楚,因图纸上没有明确标明。这些参数需在设备调试时加以记录!)。主要工作放在维修阶段是做不好设备维修的。

正像一位中医讲的“处方和治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因的诊断”,方向错就全错了,设备维修也一样。

我们分析设备故障原因,不是可能,而是确切的可能。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可以经过检查和测试确定!而不是猜想!

楼主:
这个例子不必追究细节,重点领悟分析解决问题之方法。好的和不好的故障原因判断!

“可能电机不够力”,这是我们常会这么说,但何为不够力,根据如何,难道布匹拉紧速度就要降下来,电机怎么会不够力?如果励磁正常,电枢电压正常?是电机绕组或碳刷出了问题,为何不能确认。这个问题可能要送电机厂维修,电机厂无非是进行机械精度、换向器调整、碳刷更换调整,这些与故障有必然联系吗?线圈是好的,工厂讲。你能理解这些与故障有何关系?为什么检查和测试发现不了问题?很简单,没有问题,故障并非由电机故障造成。

“故障是由于调速器电流限值太小造成”,电流大时电枢电压下降转矩自然下降,这个描述基本确定了测试和调整的步骤,这才是分析应该得到的结论!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建议加精!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帖子写得太好了。明天细细品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帖子写得太好了。明天细细品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建议加精!

网友E(2015-07-20):
学习了。明白了一点。谢谢

网友F:
不错,维修的经过和经验都很详细,值得学习